2017年8月8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

楼主(2017-08-09):
1.  开关电源连接电感太细了.

楼主:
2.  电源应补强加宽.

楼主:
4.  跨分割.

楼主:
3.  ESD尽可能靠近接口.

楼主:
5.  部分器件没有开钢网.

楼主:
6.  PCICLK没等长.

楼主:
7.  电源要先过电容.

楼主:
8.  晶体电容尽量不要在末端.

楼主:
9.  电源没加粗没过电容.

楼主:
10.   电源过电容靠近PIN脚,不然电容只是摆设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5.  部分器件没有开钢网.

这个问题出现好多次了,是allegro经常出现的问题吗,建议在版块置顶该问题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8.  晶体电容尽量不要在末端.

这个是为什么呢?有些两脚晶体,芯片厂家评估板就是远离放,影响大么,如何空间比较紧张情况下。

网友:
同问,请大神分析一下,谢谢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10.   电源过电容靠近PIN脚,不然电容只是摆设.

这个问题,此页内出现两次,请大神给个正确示例。在此问题上是否区分滤波电容和退耦电容?请大神指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为什么呢?有些两脚晶体,芯片厂家评估板就是远离放,影响大么,如何空间比较紧张情况下。

是晶体的两个电容不要放末端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问题,此页内出现两次,请大神给个正确示例。在此问题上是否区分滤波电容和退耦电容?请大神指点。

不管是滤波电容还是退耦电容都不要放通路的最后面.滤波电容是靠输入端,退耦电容靠近用电管脚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管是滤波电容还是退耦电容都不要放通路的最后面.滤波电容是靠输入端,退耦电容 ...

谢谢。

网友(2017-11-07):
引用 楼主:
    10.   电源过电容靠近PIN脚,不然电容只是摆设.

    这个芯片貌似电流不大,需要这么多大电容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