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via在高亮后的copper里就看不到了···

楼主(2017-08-09):
把net赋予颜色后打via就看不见了,怎么让它显示出来,现在只看得到net名·····
蓝色的是给了颜色的,只看得到net名,下面红色的是没有赋予颜色的,就看得到钻孔,怎么样能让赋予颜色的copper也能看到via

网友A:
    换个软件就可以了

网友B:
    打在焊盘上了吗

网友C:
    你有没有让她在当前层显示,输入L几,显示在铜皮当前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换个软件就可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打在焊盘上了吗

没有呀,就是在铜上打via,可是不显示·······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有没有让她在当前层显示,输入L几,显示在铜皮当前层

    试过了,没用······还是显示不出来·········
按理怎么都应该有个钻孔出现的呀

网友:
    能发出来看下么

楼主:
    只要是net赋予了颜色,via就看不到钻孔了,所以在shape里就找不见了,有办法看到钻孔吗

网友C:
    没看懂这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没看懂这图

蓝色的写着AGND的就是被高亮了的via,看不见钻孔,左上角那个就是正常显示的via,怎么样让高亮了的via也能正常显示钻孔呢?这样看起来方便些

网友(2017-09-16):
引用 楼主:
蓝色的写着AGND的就是被高亮了的via,看不见钻孔,左上角那个就是正常显示的via,怎么样让高亮了的via也 ...

    PADS好像没这个功能,当你高亮一个网络时,过孔一起高亮了,孔径大小就看不到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