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下这个升压及降压电路是怎么计算的

楼主(2017-08-09):
帮忙看下这个升压及降压电路是怎么计算的,VGH及VGL怎么得到16V跟-6.8V,稳压管D7&D8前面的电路原理

网友A:
以VGH分析,U2 SW闭合时,C19两端近似10V,SW断开后,C19+VDD5V近似15V通过D5至VGH,即VGH约15V
VGL原理一样

网友(点评):
SW脚的最高电压是10V+V-IN5819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以VGH分析,U2 SW闭合时,C19两端近似10V,SW断开后,C19+VDD5V近似15V通过D5至VGH,即VGH约15V
VGL原理一 ...

VGL這樣理解對嗎:U2 SW 閉合時 C19一端10V,另一端接地0V。SW斷開后C19放電,所以是C19-VDD5V=5V,所以VGL=-5V對嗎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VGL這樣理解對嗎:U2 SW 閉合時 C19一端10V,另一端接地0V。SW斷開后C19放電,所以是C19-VDD5V=5V,所以VGL ...

VGL 与 C19无关,与C23相关,SW断开时,C23两端电压约5V;SW闭合时,C23左边变0V,右边就变-5V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VGL 与 C19无关,与C23相关,SW断开时,C23两端电压约5V;SW闭合时,C23左边变0V,右边就变-5V

弱弱的问下,C23左边怎麼會变成0V啊~

way
刚看错了,正确应该是闭合时L7右端是5V,断开时L7右端是10.7V。
way
SW闭合,相当于SW脚接GND ,那为什么C19左边为10V呢?C19左边也应该是0V啊,SW断开相当于C19与C23左边为10.7V啊。

网友:
可以去看看模拟电路这本书,里面有电容升降压部分

网友:
    这个是液晶屏上常用的电源转换电路,原理是电荷泵(charge pump),百度一下有很多资料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弱弱的问下,C23左边怎麼會变成0V啊~

    SW闭合等效于SW脚接到GND

网友:
    学了东西,留个脚印

网友B:
    唉~~~  參考相同的帖子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91149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442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9885-1-1.html
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43650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77369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58993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64800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101486-1-1.html
.
    .
    .
    .
.
    .
    .

楼主:
    終於看明白了,各位謝謝啦~

网友:
    应该是产生正负5V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唉~~~  參考相同的帖子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91149-1-1.html
    https://www.eda365.com/thread-854 ...

    嘿嘿,你是最棒的!

网友:
    液晶背光的逆变器电路吧??

网友(2017-11-02):
    CHARGE PUMP电路而已,利用电容压差+基准电压。只是有电平,连续驱动能力很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