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使PADS网格覆铜边缘光滑?谢谢

楼主(2017-08-09):
对比allegropads网格覆铜边缘的处理,PADS简直粗糙到惨不忍睹。PADS的设置技巧在哪里?求教

楼主:
找到设置的地方了。是自己没设置好。

网友:
用习惯了就好

网友A:
    想问下,如果在同一个电源层 我只想把摸一个铺铜做成网格的 怎么设置啊,其他的还是默认为实心铜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    想问下,如果在同一个电源层 我只想把摸一个铺铜做成网格的 怎么设置啊,其他的还是默认为实心铜

把要设的那个铺铜外形的属性里去修改为网格,其他的网络铺铜不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把要设的那个铺铜外形的属性里去修改为网格,其他的网络铺铜不变

哦  明白了 谢谢。还有个问题请教下,就是在pads的设置里面 那个钻孔放大参数设置有啥意义吗,对PCB有啥影响?

网友C:
    PADS网格覆铜边缘很光滑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PADS网格覆铜边缘很光滑啊

PADS也可以这么光滑的。这个才是光滑网格覆铜边缘的参数,不要设置太小了。设置成网格线宽差不多就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