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import不能导入结构给的dwg格式文件

楼主(2017-08-09):
    AD16import不能导入结构给的dwg格式文件

楼主:
    大家知道怎么解决吗

网友:
    尝试将dwg版本保存为较低版本试试?ad支持的版本很低的。

网友:
    另存为DXF格式再导入!

网友:
    一般有几种情况会导致这个问题:
    1.版本太高;
2.AutoCAD里有ad识别不了的格式;
3.AutoCAD里原点设置问题,导入后超出pcb可编辑界面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