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如何查找line上的断点

楼主(2017-08-09):
使用compose shape 功能不成功,但又找不到line上的断点,请教。谢谢。

网友:
右键find break

楼主:
哪个命令下右键,没发现这个功能。谢谢指导。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哪个命令下右键,没发现这个功能。谢谢指导。

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 我找到了 就在composed shape的右键 谢谢提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