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dx designer设置问题??

楼主(2017-08-09):
就是这个原理图太好用了,直接打得orcad满地找牙,我想用他来替代orcad,一旦选了为allegro的原理图之后,那些零件库怎么设置?好似用中心库就不能用了??

好似华为还有xilinx就是xdx designer+ alllegro的方式,那他们怎么能交互布局,谁有这个交互布局的程序???

网友A:
在xdx designer绘制原理图时有 放置符号和放置器件,要是为了导出网表应该直接用放置符号就可以了,在批量添加属性工具给符号做好属性后直接导出就好了,交互布局就不大会了,

网友B:
    怎么个好用法?不举例说明一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个好用法?不举例说明一下?

到http://www.kgs.com.hk/注册一下,有一个教程,本论坛也有一个教程,两个教程看一下,会了就知道 orcad多垃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在xdx designer绘制原理图时有 放置符号和放置器件,要是为了导出网表应该直接用放置符号就可以了,在批量添 ...

我没找到,以抓个图看看吗??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