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设置里面钻孔发大参数设置有啥影响和作用?

楼主(2017-08-09):
    这个参数一般很少去管他,不知道他有啥作用,如果改变了会对pcb有啥影响?

网友:
    孔直径加大了3MIL

网友:
    只是视觉效果,做出来的孔大小不变

网友A:
    余量补偿
    ---在加工PCB时是先钻孔再通过沉铜使过孔导通,因此实际PCB的过孔直径将小于设计好的直径。
    ---本选项是用来对沉铜余量进行补偿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余量补偿
    ---在加工PCB时是先钻孔再通过沉铜使过孔导通,因此实际PCB的过孔直径将小于设计好的直径。
--- ...

    意思就是,我设计的孔直径是0.3mm  但实际做出来也就2.5mm,把那个参数加大就可以使做出来的孔径达到0.3mm,是这个意思吧

网友A:
    意思是说:你想设计多大的孔就设计多大的孔,这个选项会自己帮你补偿3mil的余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意思是说:你想设计多大的孔就设计多大的孔,这个选项会自己帮你补偿3mil的余量。

    明白了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