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电路前级问题

楼主(2017-08-09):
热插拔电路,防浪涌电路,短路保护/过压保护电路,防静电电路,差模/共模滤波电路,保险丝
这么多电路,从电源入口到电源的的输入端依次的顺序是怎么样的呢?

网友A:
依次是热插拔电路,防浪涌电路,防静电电路,保险丝,差模/共模滤波电路,短路保护/过压保护电路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依次是热插拔电路,防浪涌电路,防静电电路,保险丝,差模/共模滤波电路,短路保护/过压保护电路

有什么参考依据吗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有什么参考依据吗?

1  热插拔电路:  考虑电源插入与拔出,自然在最前端
2  防浪涌电路:抑制输入的浪涌,需要在前端处理掉
3  防静电电路:其实与防浪涌电路类似,静电针对的是高频高压,而浪涌是低频高能量
4  保险丝:主要是防止后端的开启浪涌电流与过流保护。
5  差模/共模滤波电路:前端的破坏性干扰滤除后,在使用功能性的滤波器件,使得后端得到较干净的电源
6  短路保护/过压保护电路:主要是针对后端电路的保护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  热插拔电路:  考虑电源插入与拔出,自然在最前端
2  防浪涌电路:抑制输入的浪涌,需要在前端处理掉
 ...

有道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依次是热插拔电路,防浪涌电路,防静电电路,保险丝,差模/共模滤波电路,短路保护/过压保护电路

如果还要加一个防电源反接电路呢,应该放在哪部分电路之后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如果还要加一个防电源反接电路呢,应该放在哪部分电路之后?

放在最前面。

网友(2017-11-01):
防浪涌电路,防静电电路应该在热拨电路前端吧,大电流首先过来会打坏热拨电路。

网友:
确实如此,不过具体到某一个接口,可能上面说到的这些防护都用得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