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6 导出原理图时文字漂移,怎么救

楼主(2017-08-10):
    AD16 导出原理图时文字漂移,怎么救?
    图上画圈处,原理图符号库显示是正常的

网友A:
    你是说从库里调出到原理图就乱了?上传库看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说从库里调出到原理图就乱了?上传库看看。

原理图是正常的,就是导出为PDF时漂移

网友A:
    你是直接利用ad自带的smart pdf导PDF的吧?
你用pdf打印机试试,就是将原理图通过打印的方式生产PDF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直接利用ad自带的smart pdf导PDF的吧?
    你用pdf打印机试试,就是将原理图通过打印的方式生产PDF。

不行的,公司别人的输出正常,安装的是同一个版本的软件,真尴尬。

网友:
    如果没有问题绝对不可能。你发给我原理图文件。我来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