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显示高亮颜色后via或dip pin的钻孔层

楼主(2017-08-10):
把net高亮或赋予颜色后,dip的pin和via的dill显示不出来了,变成实心和SMD一样了
各位大侠有解决办法吗

网友A:
快捷键 do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快捷键 do

do 只能开关没有高亮过的钻孔,高亮颜色后的via和dip pin没有用········

网友B:
你把net的颜色去掉不就行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把net的颜色去掉不就行了?

`````````

网友:
把网络颜色设置下不知道行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