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中T形结构的等长咋个设置;

楼主(2017-08-10):
cadence中T形结构的等长咋个设置,需要具体操作步骤;看了文库,没成功;求大神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--via--C
知道怎么等长,但不知道cadence中怎么设置

网友:
设置管脚对

网友:
简单的,你就设置AB=AC就好了。B-VIA , C-VIA就等长了嘛。搞复杂的要设置T点,越复杂,越不好(CM的效率很差)

网友:
CM效率还行吧。感觉网上一堆教程,写的还是比较清楚的呀。

网友:
设置pin pair A-B和A-C等长就可以

网友:
我就设置AB=AC

网友:
一大推文件   随便找找就能明白

网友:
    就设置AB=AC

网友(2019-11-22):
    如果有四个DDR呢,应该怎么设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