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8月9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

楼主(2017-08-10):
1.  电源地要加粗.

楼主:
2.  电源VIA没用上.

楼主:
3.  内层接地走线就没作用了.

楼主:
4.  CAN线没按差分走改为右图.

楼主:
5.  二极管没正负极.

楼主:
6.  48V区域不要与GND重叠左边再挖过些.

楼主:
7.  匹配位置不正确.

楼主:
8.  电源PIN加粗.

楼主:
9.  有线在分隔带上了.

楼主:
10.  LED没有正负极.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10.  LED没有正负极.

LED的器件用电感的封装?

pc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LED的器件用电感的封装?

LED是有极性的,电感是没有极性.所以用不同的封装代替是最容易出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