測量精準度的問題

楼主(2017-08-11):
請問能告訴我紅框(precision)
Linear , Angular 要設多少 ??? 是何意義 ???
不是很清楚要如何使用才對 ?? 好像與量長寬有關
最近測量有點不準,不知是否與這兩個值有關 ??

网友:
數字代表小數點後的位數,所以越大精確度越高

网友:
    测量时关闭捕捉栅格,右键有选项

网友(2017-11-23):
    Linear下边的数值是测量线性距离的精度。比如A与B的实际距离是0.666mm,则填1的测量值是0.7mm,填2的测量值是0.67mm,填3是0.666mm。精确位上四舍五入。
    Angular下边的数值是测量角度的精度。比如两条线实际夹角90度,则填0的测量值是90(度),填1的测量值是90.0,填2是90.00。以此类推。
    ——Options中的Angular参数的验证使用的是工具条上dimensioning toolbar中的Angular按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