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 Altium 中copy room fomats 的使用方法

楼主(2017-08-11):
altium 中如果 多通道设计Multi-channel ,在PCB布线中,如果对其中一个通道布置完成,可以使用 Copy room fomats的方法,直接对另外几个通道进行布局和布线,节省大量的人力。
现在在原理图中没有按照多通道设计,但有几个通路原理功能是 一样的,想使用COPY ROOM FOMATS进行对另几个通路进行布局和布线,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能够布线,但元器件不能按照第一个布置好的摆放,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???

网友A:
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对你有用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a2c5011fc4ffe473368ab53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这个是不是对你有用。
https://wenku.baidu.com/view/6a2c5011fc4ffe473368ab53.html

你好,谢谢,好像不行,我再在网上查找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办法

楼主:
可以参照 Multi-channel Design with a Flat Project  文档

网友:
我试了多种方法进行模块复用,主要是元件之间映射问题:瞎对应,跪了,再也不指望AD的模块复用了。

网友(2018-03-16):
    目前也没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法,AD这点亟待改进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