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键开关电路

楼主(2017-08-11):
大家看看这个还有问题么?谢谢!

网友:
    强烈关注这个问题

楼主:
    顶一个,最近要放在产品上,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么

网友A:
    不在Q1和D3之间加个电阻吗,IO口之间不加个电阻限流吗,这电路估计悬

网友:
    不知道什么意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在Q1和D3之间加个电阻吗,IO口之间不加个电阻限流吗,这电路估计悬

    MOS是电压型器件

网友B:
    应该没问题,按键按下时,Q1导通,PWR_KEY检测到低电平,VCC上电,此时松开按键,Q3导通。此时检测到PWR_KEY为高,
    当按键再次按下是,PWR_KEY检测到低,VCC断电,Q3断开,D3截止,Q1断开。
    不知理解对不对

网友(点评):
VCC都没上电,怎么检测低电平?

网友C:
    还是有问题,估计不行。D4是个问题。

网友(点评):
按键按下时,D4对地也就0.7V压降,IO可以认为是低电平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还是有问题,估计不行。D4是个问题。

什么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应该没问题,按键按下时,Q1导通,PWR_KEY检测到低电平,VCC上电,此时松开按键,Q3导通。此时检测到PWR_KE ...

IO只是输出高低电平,输出高电平,按键松开后,电路得以继续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IO只是输出高低电平,输出高电平,按键松开后,电路得以继续供电。

按着按键的时候,IO输出的高电平也会被D4拉下去,算0.7V,电容10uf,电阻100K,时间常数就1s了,在按键松开之后,Q1是ns级的断开时间,VOUT,VCC估计是迅速掉电,然而此时电容电压是要充上去才能让Q3导通吧,至少要个几十个ms吧,这个时候VCC端能维持到把电压冲上去吗?

网友(点评):
如果只是输入高低电平,那开关只是起到断电作用,又何必这么复杂

网友:
    你自己搭个试试吧,我觉得IO口不管是做输入检测还是输出控制,只要有D4在都会有这个问题。如果你加多一个IO口,去掉D4,硬开软关,就没什么问题,很简单。

网友:
    个人觉得可行

网友:
    這電路單純就是硬件開機之後,MCU給 PWR﹍KEY 送一個低電平 就固定 在開機的狀態

關機 只要判斷 按鍵按下多少秒之後 就給 PWR﹍KEY 一個高電平 就關機了

楼主(2017-09-12):
实际测试过,电路完善了下,最后的状态是不IO口供上电后,断开能够保持一分钟的时间

网友(2017-11-24):
只能硬开机,软关机会比较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