视频数据转换芯片?????急求

楼主(2017-08-11):
请问各位,有没有18位数据信号(YCbCr信号)转换成差分数据信号(LVDS)的芯片?????急求

网友:
你可以看下chrontel家的芯片

网友:
好像没有YCbCr直接转LVDS的    加个芯片先转数字RGB可以

网友:
    你搜一下 合肥宏晶微

网友:
    找找realtek的芯片,比如RTD2533V这些三

网友A:
    你看看 ADV7511满足需求吗

    ADV7511

    ADV7511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看 ADV7511满足需求吗

    这个是TMDS,不是LV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