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各位大师一个封装问题~

楼主(2017-08-12):
    各位大师,想请教下一个CAE的管脚能对应多个PCB管脚嘛?比如我CAE管脚1是DC+,想对应PCB封装上管脚2,3,4,5能办到嘛?

网友:
    这个问题以前经常碰到,例如MOS管,GSD逻辑图三个脚要对应SOP8八个脚,又不能更改库里的SOP-8封装,只能用ECO里的增加网络了。

    也听说过可以用管脚映射,例如在逻辑封装里用G脚对应pin1,S脚对应PIN2\3\4,D脚对应PIN5\6\7\8,不过这个方法我没试过,也不知道对不对;

同时留个脚印,希望大神来解答。

网友A:
    PCB有多少焊盘,CAE就建几只管脚。这样最不容易出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CB有多少焊盘,CAE就建几只管脚。这样最不容易出错

的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