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AD17可不可根据选择的元件来创建 component class

楼主(2017-08-13):
AD17可不可根据选择的元件来创建 Component Class,就像根据选择的网络来创建Net Class一样

网友:
1.PCB 選中零件
2.Design \ Classes
3.創建Component Class或選中已存在Component Class
4.按下附圖中的按鈕

网友(2017-12-19):
在原理图中如采用层次的,也有这种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