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5怎么导网表到PADS中?

楼主(2017-08-13):
AD15工程的网络表那怎么没有pads选项,怎么导网表导PADS中?

网友:
我没用过,听来的,你且试试:
design->netlist  for  documnet->PADS导出的文件网表后缀是.net的
然后随便打开一个pads网表,
然后分别将protel对应的网络名和参考编号复制到pads网表里,

保存,完成网表

网友A:
楼上的方法思路是对的,操作错了。
design-Netlist for project-pads,如果是Netlist for document只能输出当页网络。
输出的网表是两部分,一个是.prt,一个是.net,分别对应器件和网络,要按照pads的格式合并。
pads识别的后缀是.as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上的方法思路是对的,操作错了。
design-Netlist for project-pads,如果是Netlist for document只能输 ...

AD15中Netlist for project后面没有PADS选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