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内电层分割命令 auto plane separate不会用啊?

楼主(2017-08-14):
在Split/Mixed 的内电层(有5V、3.3V、1.2V等)想要进行分割。首先plane area 生成一块大铜皮,假设为5V。然后点击auto plane separate 命令,结果就没有任何提示了,我不知道auto plane separate命令怎么进行下去,左键右键什么都没有,还怎么分割?

楼主:
在Allegro中用负片分割电源层非常容易操作和理解。到了PADS这里,都不会操作了。

网友A:
用了allegro,干嘛还用pads啊?貌似要选混合/分割层,然后再里面选择相关网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了allegro,干嘛还用pads啊?貌似要选混合/分割层,然后再里面选择相关网络。

我的设置没有问题。只是我是照 PADS9.5实战攻略 书上进行操作,根本就是说得很含糊。

我只能找PADS自带的Help文档查找,果然一看就会。还是外国人严谨啊,都说在点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