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DC(100V)-DC(5V)降压芯片,电流2A,有没有这样芯片推荐。

楼主(2017-08-14):
主要用于车载电动车,100V直流转5V直流,电流要在2A左右,有没有用到这种,谢谢

网友:
一般不会这样直接转,两级转下来就容易了。

网友A:
是找到幾顆 100V 輸入的 DC/DC Converter,但 100V絕對最高電壓Absolute Maximum Voltage),建議作電壓Operation Voltage)就只到 98V 左右。

网友:
MP4689   1A

楼主:
什么牌子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什么牌子

 深圳市 惠新晨電子

http://www.hxc-power.com/pd.jsp?id=31#_jcp=2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找到幾顆 100V 輸入的 DC/DC Converter,但 100V 是絕對最高電壓(Absolute Maximum Voltage),建議工作 ...

老大,100V出5V,這個duty太小了,要看頻率和最小導通時間,效能也不高,幾乎沒這麼做過,建議100V以內降壓至20V以下,再轉5V,综合来说這樣比較ok吧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深圳市 惠新晨電子

http://www.hxc-power.com/pd.jsp?id=31#_jcp=2

用这个吧,靠谱!

我只是幫忙找出哪個牌子,惠新晨電子不是我建議的。另一方面則不知道樓主的應用,合不合設計要樓主自己看。>_<|||

网友:
LM5116,也比较常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这个吧,靠谱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