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15找不到 COMPONENT GRID设置

楼主(2017-08-15):
如题,想把过孔放置到栅格上,可是怎么设置都没用好像,有没有大神帮帮我

网友:
从某版本开始好像没有component grid了吧,反正我是没在17里看到。
在step里设置就可以了。
例如step的XY都设置0.1mm,display那里选10x Grid Step,那么一小格就是0.1mm,一大格就是1mm。

网友A:
我的17里面就有……

网友(2018-06-03):
引用 网友A:
我的17里面就有……

请问怎么调出来?Component Grid在哪设置?

网友(2019-01-18):
09版本有,15的我也没找到

网友:
设计/板参数选项/捕捉到栅格,放置元素就可以捕捉到栅格的

AD17操作

AD17操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