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pture CIS 取消start page界面办法 。

楼主(2017-08-15):
orcad 16.6 071版本输入下面命令,还是无法取消开始的start page界面。有什么办法不,兄弟姐妹们。之前试过低版本好像是可以的,

SetOptionBool EnableStartPage 0

网友A:
设置下就可以。把那个启动项前面的勾取消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设置下就可以。把那个启动项前面的勾取消掉。

能否说清楚一下哈,修改注册表?
还是打开CIS 修改里面的

勾选 Load web page on startup
,这个去掉也不管用。没有去修改注册表,

网友:
我用的也是16.6,然后在启动界面的左下角吧,有一个勾选框,勾选就可以了啊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否说清楚一下哈,修改注册表?
还是打开CIS 修改里面的

是这个地方,有效果啊。
你是不是有什么360之类的软件,
不让改注册表,你把其它杀星软件,电脑卫士之类的
都退出,再试。

网友:
    同问,觉得这个page很碍事。

网友:
    高版本的变成一个选项了,看4楼的

网友:
    打个最新的补丁,开始启动页面最小角勾上就不会显示了

网友:
    新知识啊,还没遇到过,学习了!

网友(2018-07-22):
    现在17.2也没有这个选项了,如何关闭启动页面呢?

网友(2020-02-22):
    哈哈,这个地方不容易发现,这个startpage困扰我很久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