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直流600V绿波电路,谢谢

楼主(2017-08-16):
看图,图中继电器控制600V输入和输出,现在想要加绿波电路,怎么加,加在前面或者后面呢,

网友:
坐等高人指导

网友:
没做过类似电路,只是猜的,供你参考:个人认为应该加在前面,滤波电容在继电器闭合瞬间充电电流很大,加在后面的话容易损坏继电器触点。

网友:
能不能搞一个软充电电路?先不要把电压直接加到±600V,慢慢加上去。

网友:
樓主的 R24 應該是防止繼電器接點短路瞬間造成的電弧Arc),是否應該再串個電容隔絕直流?不然直流 +600V 和 -600V 就透過 R24 及負載導通。

网友:
兩個狀況下我覺得應該放繼電器Relay)前面。

  • 樓主所謂的濾波是放類似 100uF 這種大電容。
  • 繼電器Relay)是經常性的開關控制。

繼電器Relay)後面,每次關機電荷就會被放光,再度開機時又對電容充電。增大開機時的突波電流Surge Current),對繼電器Relay)接點的壽命有影響。

以上為小弟淺見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