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PCB页面,怎样更改封装内部东西?

楼主(2017-08-16):
请问
在PCB的编辑页面,也就是画pcb的时候
理论上是不能修改每个封装内部的东西的
有没有什么设置或者操作,能在PCB页面直接编辑每个封装内部的东西??

因为碰到一个问题,没有到封装库里修改封装,仅仅在PCB页面操作,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,PCB最后显示的是某个封装少了一个keepout  layer 孔

楼主:
具体的操作步骤如下:
步骤1:双击该元件,在弹的属性对话框中单击〖Properties〗标签
步骤2:在〖Properties〗选项中取消〖Lock Prims〗项的选中状态。

步骤3:单击OK按钮,这时的元件封装“TO-92A”已经分解开了,我们可以对其中的图件分别进行编辑修改。

步骤4:移动并对调三极管的焊盘1和焊盘2的位置(有时还可以更改元件封装的外形轮廓线),即更改成所需要的元件封装。

步骤5:调整好元件封装的焊盘相对位置和外观后,在边框内双击鼠标左键,重新设置〖Properties〗选项中的〖Lock Prims〗整体锁定属性即可。

网友:
通常在PCB状态下,给某元件增加丝印或焊盘或keepout或其他primitive,
可以使用工具下的convert->add selected primitives to component,
那么增加的这些就真的成为封装的一部分了。
这个操作的前提是元件属性里“lock primitive”的勾不打,加完后就打上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