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求教 谁用过EP9353 求参考电路

楼主(2017-08-16):
谁用过EP9353  求参考电路,HDMI通过EP9353转成RGB   再通过SSD2828转成MIPI  ,RGB有30位数据位   2828数据位是24位  咋接

网友A:
好奇问一下,为啥不直接HDMI转MIPI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问一下,为啥不直接HDMI转MIPI

软件那边说这个方案好调

网友B:
保留有效视频(SAV-EAV), R,G,B的低位2bit忽略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保留有效视频(SAV-EAV), R,G,B的低位2bit忽略

多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