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这种软件存在的意义

楼主(2017-08-16):
这么烂的软件,为什么会存在。

网友:
还行吧,习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么烂的软件,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用。可能这个问题更有意义。
软件没有高低贵贱,也没有最好的,只有最适 ...

不好意思,没到你的境界,冒昧问一句,这么多人是怎么统计出来的?

网友:
来来来,楼主说一个牛逼好用的软件

网友B:
没有烂的,也就没有好的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有烂的,也就没有好的了.

没比较就没伤害啊

网友:
覺得爛就不要用,要用就要儘量發揮他的長處來幫助自己.
一直往死胡同裡鑽,也不會讓你鑽出一條路出來.
覺得這工具還趁手,一些瑕疵自己就可以用一些習慣來讓它使起來更加得心應手.
能力夠的話就撰寫一歇腳本來幫忙,深究資料的底層你可以在工作上更加游刃有餘.
這邊就是大家交流技術的地方,選自己喜歡的坑進去蹲.
要發牢騷可以具體一點,或許有人可以幫助你跳脫那個困難點

個人觀點不代表大家的意見
祝 順心

网友C:
这软件画高速的话真不好使,问题还很多。17.16 加泪滴遇到卡死,还有加泪滴会后,DRC检查会出现有些网络没连接,实际又是连接的,没加泪滴就没出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软件画高速的话真不好使,问题还很多。17.16 加泪滴遇到卡死,还有加泪滴会后,DRC检查会出现有些网络没连 ...

AD9稳定好用速度快
zedboard就是AD的作品

网友:
    AD还好吧。
    1简单板子的比较好处理.
2.PCB建库文件很方便
3.PCB可以增加器件 无中生有,有时候很好用
    4.如何铺铜什么的很卡,基本是电脑显卡配置不行,这个我以前也问过.
    4.AD 3D模型蛮好用.

网友:
    各有各的意义

网友A:
这么烂的软件,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用。可能这个问题更有意义。
软件没有高低贵贱,也没有最好的,只有最适合的。

网友(2020-07-29):
    怎么这么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