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7年8月16日公益PCB评审报告节选

楼主(2017-08-17):
1.   风扇地线加粗.

楼主:
    2.  变压器前后做隔离.

楼主:
    3.  音频线走模拟区包模拟地.

楼主:
    4.  USB参考面不完整.

楼主:
    5.  极性与原理图不对应.

楼主:
    6.   信号线建议不要穿继电器中间过.

楼主:
    7.  二极管没极性.

楼主:
    8.  匹配电阻放DDR端.

楼主:
    9.  L14电感线宽细了.

楼主:
    10.  电阻到两PIN做等长,注意电源输入.

网友(点评):
有没有FPGA的硬件设计文档分享么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.  变压器前后做隔离.

网口变压器是做什么的,可以去掉不用吗。

    pcb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网口变压器是做什么的,可以去掉不用吗。

如果座子自带变压器应该是可以去掉的吧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    网口变压器是做什么的,可以去掉不用吗。

网络部分板内没有变压器就用到网口上.

网友(2017-11-07):
引用 网友A:
网口变压器是做什么的,可以去掉不用吗。

    可以去掉,就是PHY直接接到RJ45,另一端应该也要这么做,但是直接传这样的数字信号需要控制阻抗,信号弱,传输距离限制,可以用在PCB和PCB之间短距离通过排针排线等短距离转接互联。
如果接外部,那很容易被静电雷击什么的把芯片搞死,也不能长距离传输。变压器还有防雷击2-3KV的效果。也可以进行和外界隔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