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中gnd层內缩如何做

楼主(2017-08-17):
电源层要比地层內缩,铜皮要距离板边內缩如何做到

网友:
你是负片(internal plane)做的?& `- |# n) N4 i4 {) o
画边界的时候,板边的线条粗一点

网友:
规则里面设置,特定层特定网络到定义为板子边缘线条的最小距离

网友(2018-03-31):
板边用keepOUT线,然后设置不同层对keepout的不同规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