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6.6输出不了钻孔?

楼主(2017-08-17):
哪位有遇到这个问题吗?求解决方法

网友:
运行一下DBcheck呢?

网友:
我也是这个问题,不过是
E- (SPMHGE-268): NC Drill had errors, use Viewlog to review the log file.
而log file里是空的。
我是把brd换了个目录就可以了。
可能是原来的allegro哪里配置 的不对了吧。

楼主:
都不行哦,,
用15.5,,16.5版本输出就没有这个问题
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

网友:
很有可能是目录文件夹名中有中文或者非法字符。

楼主:
以下这个是什么环境变量设置,
this may be due to the environment variable textpath not containing the default cadence extracta view file directory

网友:
给你一个最直接的排除方法,既然别人电脑可以出,你的电脑出不了,可能是你的env里面加了一些设置有关,你把你的ENV另存,把别人的ENV覆盖你的ENV,如果可以了,就对比你们的ENV,删除一些不必要的设置,

网友:
路径有没有问题

网友:
    坐等结果=-=围观~

网友(2020-09-12):
    遇到同样问题求解

网友(2022-11-18):
   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,一直用的好好的,突然出现这个问题。环境变量和路径都没动过,重装了软件还是不行,求解答

网友:
    我以前遇到轉不出來都現做DBDoctor,再不行賄將BRD file 另存新的資料夾當然資料夾不能有奇怪的符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