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元件布局走线重复使用问题

楼主(2017-08-17):
PCB中一部分电路使用了REUSE功能,在ECO模式下添加进去后已经存在的这部分电路怎么办?怎么才能保持网络名和网标导入时保持一致呢

楼主:
求路过的高手指点

网友A:
你是不是同一个部分的电路在两个REUSE下都有设置?那肯定不行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不是同一个部分的电路在两个REUSE下都有设置?那肯定不行的

那应该怎么设置呢

网友(2018-01-05):
option-design-group editing 下面都勾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