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E 那个版本有这个功能,如图

楼主(2017-08-18):
2金币
EE 那个版本有这个功能,有使用的大神们上个截图我看一下  万分感谢

网友A:
Every  version of expedition has this fuction!你的街图里没有smart utility菜单,应该是2005版的截图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very  version of expedition has this fuction!你的街图里没有smart utility菜单,应该是2005版的截图!

请问一下:那你知道   EE  怎么转 PADS么  ? 在EE软件上  那个选项操作  谢谢

网友A:
附件是screen capture of EXP2005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Every  version of expedition has this fuction!你的街图里没有smart utility菜单,应该是2005版的截图!

您知道。EE 7.9.5  这个功能在那个选项下面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附件是screen capture of EXP2005

在 7.9.5 上面我要怎么操作 ,能详细一点么,这个软件新手,感谢感谢

网友A:
7.9.5的也在flie菜单下啊!至于转换为pads。应该有两种方法:1、百度搜索"Expedition转Pads"就有。2、用PADS自带的CAMCAD工具转换。具体操作我没有去做过,你自己去尝试一下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附件是screen capture of EXP2005

你好 , 这个附件是从那个地方打开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7.9.5的也在flie菜单下啊!至于转换为pads。应该有两种方法:1、百度搜索"Expedition转Pads"就有。2、用PAD ...

7.9.5  file下是这样的,没有ASCII 选项呢

网友:
Click"Design data...",then you'll find the answer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一下:那你知道   EE  怎么转 PADS么  ? 在EE软件上  那个选项操作  谢谢

如果是EE转PADS,直接导入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7.9.5  file下是这样的,没有ASCII 选项呢

以前的版本导出的是未加密的文本格式,所以是ASCII。后来的版本导出的数据都是加密的,无法直接用文本文件查看,所以叫Design data

网友:
只有2005SP3版本有这个菜单
其他版本没有了

网友:
高级,一看就知道是老专家

网友(2018-03-05):
厉害8 B  \1 t+ s4 f$ {/ 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