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复制原理图怎么样才可以使位号不变?

楼主(2017-08-18):
orcad复制原理图怎么样才可以使位号保持不变?求解

网友A:
直接复制就是带位号到新工程目录下啊!

网友B:
option--preference--miscellaneous: 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前面打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复制就是带位号到新工程目录下啊!

这个复制后原来有相同的会自动改变的

网友:
位号不变你怎么导入allegro?

网友(2020-11-17):
请问下您的问题解决了吗,我也碰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21-05-13):
引用 网友B:
option--preference--miscellaneous: preserve reference on copy前面打勾

谢谢告知,正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