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O求推荐

楼主(2017-08-18):
        求推荐一款LDO,最近ROHM供不上货啊.

    耐压+45V ,输入+24V,输出+5V.  电流150mA-200mA.汽车级(-40 < Ta < +125°C).

   之前选用的一款是ROHM ,BD750L5FP-CE2 这款电流500mA 大材小用,而且供货不足.

网友:
    压差这么大用LDO啊?

网友:
    汽车级电源IC可参考TI和Linear官网。 压差这么大,DC-DC不行吗?

网友:
    用LDO,相信你要么是土豪,要么是有布板空间上的苦衷,这种偏门的LDO贵且供货不稳太正常了

楼主:
    没啊,空间足够 缺钱啊,主要是汽车上的出来就是24V,要转成5v给其他芯片供电 如单片机,但是最高要承受45V左右的输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没啊,空间足够 缺钱啊,主要是汽车上的出来就是24V,要转成5v给其他芯片供电 如单片机,但是最高要承受45V ...

    这里最高要承受45V指的噪声电压吧  用TVS钳住就行了呀, 输入承受45V的DC/DC总比LDO多很多且好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里最高要承受45V指的噪声电压吧  用TVS钳住就行了呀, 输入承受45V的DC/DC总比LDO多很多且 ...

貌似不是,客户有一项测试会将24v升高到两倍电压48V进行测试,汽车行业测试很严。我要是不说这个+45V  那选择很多了

网友:
    (24V-5V)*0.2A=3.8W. ...也太恐怖了

网友B:
    楼主,正常电流超过50mA的话,建议你用DC-DC吧,真要用建议你使用这颗。比TI 凌特都便宜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,正常电流超过50mA的话,建议你用DC-DC吧,真要用建议你使用这颗。比TI 凌特都便宜。

这颗不是汽车级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貌似不是,客户有一项测试会将24v升高到两倍电压48V进行测试,汽车行业测试很严。我要是不说这个+45V  那 ...

    48V的条件下测试,LDO可能过热保护。要看您工作电流多大,电流小的话,我倒是可以推荐一颗,NCV8664,有点小贵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啊,空间足够 缺钱啊,主要是汽车上的出来就是24V,要转成5v给其他芯片供电 如单片机,但是最高要承受45V ...

    英飞凌和安森美很多都符合您的要求。但是电流这么大,用LDO发热会很严重。

网友:
    凌特很多适合汽车应用的DCDC,同步整流升降压。用的比较好的LTC378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B:
    楼主,正常电流超过50mA的话,建议你用DC-DC吧,真要用建议你使用这颗。比TI 凌特都便宜。

这还不简单啊!拿去不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还不简单啊!拿去不谢。

````

网友(2018-02-28):
应该用DC DC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