走线设置

楼主(2017-08-18):
    走线上的小正方形是什么?调整走线时不方便,怎么取消?

网友:
    模块重新走线会出现这种情况,把模块打散就好了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这种情况。

网友A:
1.选择布局模式。
2.选中模块。
3.右键解散模块。

    即可解决你的问题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选择布局模式。
    2.选中模块。
    3.右键解散模块。

    可以解决,多谢!!!!!!

网友:
    解散模块 了下次又要这个模块了又要重新组合,好麻烦

网友:
    算是allegro bug,或者是功能不友好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错

就是4#的方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