敷铜连接方式疑和晶体电容位置的疑问

楼主(2017-08-18):
    1.敷铜连接方式疑问. 哪种更好些?
      十字型连接或者直接相连.如下图所示这两种。
   哪种更好,对于贴片是否有影响?我只知道第二种手工焊接的话GND焊盘很难上锡。

2.就是上图中晶体的电容放置的位置,是放置在如图所示电容末端,还是放置在电容前端更好? 谢谢指教。

网友:
    1、电流不大的前提下,还是十字连接好些。不然散热太快,不好焊接
    2、电容最好放在晶体前端,以防stub

网友A:
同意楼上
1、手工焊不好焊,回流焊易立碑
    2、另外,电容地最好就近接IC地脚。这块地与系统地最好做分割,只在IC地脚相连。晶振底下不要走信号线,我说的是上面那几条。

楼主:
    谢谢!
1. 如果器件较大 0603 是不是无所谓。 我问过同事 他说贴片没问题...
    2.这个是PIC单片机,8MHz. 量产的就是这么设计,我之前看过评审建议电容放前端,因此有疑问,那么下一版如果是我负责就改过来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谢谢!
1. 如果器件较大 0603 是不是无所谓。 我问过同事 他说贴片没问题...
2.这个是PIC单片机,8MHz.  ...

    我目前只要没有特殊要求,6层以板子全部都是直接连的,不用十字。
电容应该放在晶振和单片机之间,而且焊盘必须放在走线上。不然你就放背面,和晶振管腿只隔一个阻焊桥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同意楼上
    1、手工焊不好焊,回流焊易立碑
2、另外,电容地最好就近接IC地脚。这块地与系统地最好做分割, ...

同意你说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村田给的推荐电路是电容在外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同意你说的,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村田给的推荐电路是电容在外侧。

我个人的看法是,负载电容的位置,在内侧、在外侧、在晶振两侧等都不是问题,问题在于相对于工作频率的Xin和Xout走线长度,尽量短。当然在频率较低时较长的走线长度也是允许的,但是使Xin和Xout走线最短这个原则是没错的,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越短越好。
第二个问题是,避免出现stub,对于高速信号来说(即上升沿下降沿很陡的信号),会导致信号反射。第三个问题,各自信号到负载电容的走线要尽量一样,至少误差不能太大。针对这两个问题,将电容放内侧,并使信号线直接走到电容焊盘再到晶振,即避免了stub的出现,又使各自信号到负载电容的走线一样长。

    其实我也是根据厂家推荐的方式来布局晶振,也没有太多的理论知识,因此上述看法仅供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