铜皮与焊盘之前距离的求解

楼主(2017-08-18):
用了很多年allegro软件,今天碰到了一件奇怪的问题,软件出霸个了,竟然铜皮与焊盘不会避开,那么多焊盘都避开了,唯独就这一个没有?如图1

在规则有设置了孔与铜的距是12mil,这是没有问题的,如下图

问题是:DRC也运行了很多,一般多运行几次都会避开,可这个焊盘与铜就是不会避开,非要要我把铜移开重新覆盖一下才会避开,这让我很难理解。望求解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mooth

选的是smooth,这个问题首先是要知道的,不是这里的问题

网友B:
铜皮变为静态的了,怎么避让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铜皮变为静态的了,怎么避让

先转铜态再转静态,还有一种一个个去挖

网友C:
有过期铜皮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有过期铜皮吗?

没有,只有一块

网友D:
不避有没有DRC呀,应该是设置问题.

网友E:
这个VIA的网络是什么

网友:
我也遇到类似情况,某个位置的铜皮不避让,问下后面找到问题根源了吗?

网友F:
这一般动态静态铜皮转来转去就会这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这个VIA的网络是什么

孔的网络是信号,铜皮是地,现在信号与地短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这一般动态静态铜皮转来转去就会这样

没有转过,一直都是动态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避有没有DRC呀,应该是设置问题.

设置上没有问题,如果是设置问题,可重新移动铜再覆盖就不会避开。

网友:
以前用16.3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  好像第二天再打开就好了       不知现在有没有找到解决方案

网友G:
静态不避让是对的,默认静态不避让的。静态铜避让就是手工避让了void element,也可以void all,也是挺简单的。想起了N年前用14.2的感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静态不避让是对的,默认静态不避让的。静态铜避让就是手工避让了void element,也可以void all,也是挺简单 ...

一直都是动态,没有转过静态的楼主

网友H:
打补丁吧。有时候Allegro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。
有一次我还遇到一个问题,转成Gerber以后,用350打开。
发现铜少一块儿。在同事那儿,换个版本转,就没有问题。
后来打补丁,就解决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打补丁吧。有时候Allegro会出现一些奇怪的问题。
有一次我还遇到一个问题,转成Gerber以后,用350打开。
 ...

能否给我一个补丁文件?我试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能否给我一个补丁文件?我试试

补丁文件,你就在这个论坛里面搜吧。
那玩意儿太大,不好给啊。

网友:
DB一下也不行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