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XF导不进

楼主(2017-08-19):
DXF是从allegro里导出来的,单位是mm,导导pads时出现下面问题,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?谢谢!
超出最大数据库坐标值,此错误的一个可能原因是,
DXF导入时使用的单位与其导出是的单位不同。

网友:
没有什么报错   !!

网友:
就用mil单位导入,然后再把比例设成39.37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