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能按照格点移动

楼主(2017-08-20):
我现在的一个项目,设置了5mil的格点,怎么移动或者走线就像没有格点一样,
请问各路高手,这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吗?

网友A:
是不是没有勾选按照格点走线

格点设置

格点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勾选按照格点走线

果真是,谢谢!

网友B(2020-07-01)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没有勾选按照格点走线

这是在哪里,找不到?

网友(2020-10-21)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在哪里,找不到?

Tools-->options-->Grids and Snap-->Gri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