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AD能像pads一样跟敷铜加倒角嘛?

楼主(2017-08-20):
    请教下AD能像pads一样跟敷铜加倒角嘛?

网友A:
没用过PADS,所以不知道你的描述是什么意思,
但是说到“倒角”,AD里的多边形铺铜polygon可以有倒角效果啊,如下图的倒角和倒圆角。

网友:
    估计楼主所说的是自动倒角吧?AD只能手工倒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没用过PADS,所以不知道你的描述是什么意思,
但是说到“倒角”,AD里的多边形铺铜polygon可以有倒角效果 ...

    请问下这个是手工画得嘛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请问下这个是手工画得嘛?

是的,拐角(135°、圆弧)是通过“shift+空格”切换实现的。

网友:
    铺铜方式选第二种,默认就是圆角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的,拐角(135°、圆弧)是通过“shift+空格”切换实现的。

    请教下你这个栅格设置的是多少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    请教下你这个栅格设置的是多少?

这个看个人喜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