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做PCB Layout 时阻抗设计怎么弄的?

楼主(2017-08-21):
大家做PCB Layout 时阻抗设计怎么弄的?是套用现成的模板还是自己计算?

网友:
自己算,是要在设计前想好的

网友:
按照目标阻抗,设计层叠,选择合适的线与平面距离、线的宽度、线的厚度等。

网友A:
    SI9000可以算,可以找板厂帮忙算,或给几套常用的参考下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SI9000可以算,可以找板厂帮忙算,或给几套常用的参考下.

多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    多谢!

找板厂最方便。SI9000只是理论计算,板厂会由微调,当然线宽调小方便,调宽估计你还得确认下是否有干涉。
建议先下个SI9000 自己算算熟悉熟悉,有好处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找板厂最方便。SI9000只是理论计算,板厂会由微调,当然线宽调小方便,调宽估计你还得确认下是否有干涉。 ...

恩!我直接找板厂要些常用的

网友:
    自己我算啊,不过很多可以直接套用模板

网友:
    :time::time::time::time:

网友B:
    根据自己的产品做几个合适的模板,就不用每次都算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根据自己的产品做几个合适的模板,就不用每次都算了.

    恩恩!我也是这么想的

网友(2018-03-16):
    慢慢积累几种常用的阻抗叠层,非常规的再直接找板厂帮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