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PCB层显示问题

楼主(2017-08-21):
新手,刚刚接触allegro,以前一直用的PADS,新公司用Allegro,有一个关于层显示的问题,在这里请教一下大家。

就是我在显示选项里面已经将每一层都隐藏不显示了,可是为什么还是可以看到有一层在显示,现象如下:

网友A:
bottom 层的 pin 还开着

网友B:
图右上角 S B 是什么意思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ottom 层的 pin 还开着

嗯,谢谢。可去掉了还是一样啊~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图右上角 S B 是什么意思?

咱不纠结这个~

网友C:
这是因为 你吧 sold层 或者past层也打开了 在工具栏DISPLAY-COLOR栏里面 关闭 或者更改颜色

网友:
如楼上所说,还有sold 层和paste 层在显示

网友:
    非电气层的没关掉,比如refdes,丝印等,bottom的pin没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    图右上角 S B 是什么意思?

SILK BOTTOM

网友:
    在这里面关。

网友D:
allegro所有元素的显示都是在颜色管理器中控制的,如图将点击off,然后点击Apply更新即可关闭所有层,点击on,即可开启所有层,想要单独开启那些层只要在对应的class中将该层勾上即可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allegro所有元素的显示都是在颜色管理器中控制的,如图将点击off,然后点击Apply更新即可关闭所有层,点击o ...

非常感谢,已经知道了,多谢这么详细的解答。
刚开始就是小白啊,还没开始认真学习,最近有时间对多看看资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因为 你吧 sold层 或者past层也打开了 在工具栏DISPLAY-COLOR栏里面 关闭 或者更改颜色

多谢多谢,按照方法已经找到问题了!

网友:
    我也笑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