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1.6mmpcb板各阻抗常用参数

楼主(2017-08-21):
5金币
求1.6mmpcb 常用阻抗的线宽线距

网友A:
根据目标阻抗,AD是可以自动计算出线宽的。
以前我是用第三方软件计算的,好像是SI9000,功能很强大,现在荒废很多年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根据目标阻抗,AD是可以自动计算出线宽的。
以前我是用第三方软件计算的,好像是SI9000,功能很强大,现在 ...

AD还有这个功能?求教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AD还有这个功能?求教

需要进行两个设置,即层叠设置和规则设置。本例参数都是软件默认值,仅供参考。
1)进行层叠设置:design-layer stack manager。参考平面必须是internalplane,而不能是midlayer。
设置好各层铜箔厚度、芯板厚度及其介电常数、PP厚度及其介电常数。如图一。
(2)设置规则参数:design-rules,针对需要阻抗控制的网络或网络组进行如下设置
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driven width前打勾,再在constraints处填写目标阻抗(本例50欧姆),下面的走线宽度会自动进行调整。
(3)经此设置以后,再进行走线时,走线宽度会自动调节。
(4)附上一张根据本设置实现的走线效果。

网友C:
Good

雖然我都是直接用SI9000算

就算知道AD有這功能,也都不用

還不知道好處是什麼?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Good

雖然我都是直接用SI9000算

好处就是不需要第三方的SI9000了,AD帮你算好了。
至于哪个更好用,仁者见仁。
我只用过SI9000和hyperlynx,AD是最近闲时研究了一下没用于实际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好处就是不需要第三方的SI9000了,AD帮你算好了。
至于哪个更好用,仁者见仁。
我只用过SI9000和hyperl ...

和SI9000算的一样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和SI9000算的一样吗

没对比,换行业了,阻抗都不需要匹配了,很久没用,电脑里都没装这些了。
以前对比过SI9000和hyperlynx,两者存在差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需要进行两个设置,即层叠设置和规则设置。本例参数都是软件默认值,仅供参考。(1)进行层叠设置:desig ...

谢谢大神,受教了、我们现在都是让PCB厂商帮我们算的

网友:
其實我還是建議用SI9000算

因為PCB廠商都是用這個算

如果要在同一疊構下變更或修改阻抗設計,會比較方便,光請廠商根據需求再算一次給你,搞不好一天又過去了

网友(2017-09-30):
这个一般需要问板厂吧,不同厂子做出来的还是有差别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