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router过孔显示不正常

楼主(2017-08-21):
    如图,过孔只显示外圈,在哪儿设置过来?layout下显示是正常的

网友A:
    这是保护孔显示 正常按 I

网友:
    nice, 被保护的器件 过孔 走线 都是呈现的虚白色,要解除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这是保护孔显示 正常按 I

    太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