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legro 17.2 环境下 怎样设置, 双击BRD 档就可以打开文件?

楼主(2017-08-21):
allegro 17.2  环境下  怎样设置, 双击BRD 档就可以打开文件?

网友:
楼主,17.2好用吗,

网友A:
    应该要设置关联吧

网友:
    C:\Users\Administrator.ZX-201606021625\Desktop

网友:
    注册表里设

网友:
    在第一次装完17.2后  brd自动关联到Cadence Allegro,dsn自动关联到Shape-Based(TM) Routing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要设置关联吧

    怎样关联

网友:
    打开方式改一下就OK了,哪有那么麻烦。。。17.2用了半年了

网友:
    一般是自动关联的,但是有时候软件有冲突,没关联好。我一般右键,选打开方式,然后定位到pcb editor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