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下,这两个JFET管可以互相替换吗?

楼主(2017-08-21):
我电路基础不好,附件为结型场效应管规格书,一个为T0-92,另一个为SOT-23封装;请教各位,同一个电路中(除了封装上的差异),电器性能上2SK208是否可以直接替换30A? 管子是应用在一个前端 低噪音音频放大电路上。

网友:
    好歹截取一段低噪放的部分电路图,晓得电压、电流这些吧

网友:
    封装不一样,怎么替换,

网友:
    两者的负载曲线存在差异,一般应用应该没有什么问题,但是low Nosice 应用,最好不要替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