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怎样在出Gerber时去掉板内正层过孔的无用边沿(焊盘)?

楼主(2017-08-22):
(图片)

网友:
只能在建封装时不建内层的边沿焊盘

网友A:
因为我们做孔时不知道走线时会在哪一层连上线,所以孔的每一层焊盘都会画上,至于到最后要不要删除没用的焊盘一般板厂会做处理,via上没用的焊盘会减小板厂钻头的使用的寿命,所以板厂会在cam里处理,我们不用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因为我们做孔时不知道走线时会在哪一层连上线,所以孔的每一层焊盘都会画上,至于到最后要不要删除没用的焊 ...

明白了。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