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 如何隐藏paste层

楼主(2017-08-22):
      我又来请教问题了,1.对于有些器件封装,不需要开钢网的部分器件,如何单独隐藏paste层啊? 不然,只能写个说明告知开钢网的时候去掉,感觉有点麻烦.

    2.对于非金属化的过孔,如螺丝孔等,只在PCB山画了一个keepout的圆圈,加上铺铜避开,板厂怎么直到这是一个孔啊?

网友A:
1、双击焊盘,里面有paste mask expansion,指定一个负值,例如-1,单层模式看看效果。
2、假如你的板框是keepout,那么keepout画的圆圈,他就认为是孔,可能很多人是这么做的,厂家就认为你也是这意思。
         即使有时候板框是机械层,keepout画的圆圈他也有可能认为是孔。我碰到过,在keepout画了孔,但是没有把它做出来;也碰到过,不需要开孔而厂家开了孔。所以使用使用keepout时,还是做个说明比较好。当然,如果是合作很久的厂家,人家也就知道你的习惯,不写也无所谓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1、双击焊盘,里面有paste mask expansion,指定一个负值,例如-1,单层模式看看效果。
2、假如你的板框是 ...

    谢谢!  第一个好方便.
         第二个问题 我刚换了家公司,几年前画图,最近都只画原理图,好多不熟悉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