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NV命令定义

楼主(2017-08-22):
大佬们:这几个命令要想定义为快捷键,funckey命令怎么写?
因为是二级菜单,常规的写法不能实现,请大佬指点!

网友A:
funckey 0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

nat
感谢大佬指点,确实可行,那个生气的表情差一丁点让我搞不定。

网友A:
,不知道怎么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,不知道怎么了

大佬是skill高手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unckey 0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

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是skill高手吗

nononono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unckey 0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

大佬:
   同样请教一样,二级菜单都是这样的开头吗?
unckey 0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 (开头)                 (一级TO二级吗?)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

网友:
    funckey 0 "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'"

网友C(2018-11-26):
    请教一下,我把这句话复制到env,为什么设置的快捷键没有反应呢,是语句上有什么细节要注意还是操作上的问题,还有这个生气的表情是什么意思呢?

    nat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    请教一下,我把这句话复制到env,为什么设置的快捷键没有反应呢,是语句上有什么细节要注意还是操作上的问 ...

    你在回复栏里面点一下生气的图标就知道是什么符号组成的,直接复制紫菁的命令行 定义的快捷键是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你在回复栏里面点一下生气的图标就知道是什么符号组成的,直接复制紫菁的命令行 定义的快捷 ...

    谢谢,问题解决了

网友(2020-05-14):
   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,如果要不断重复这个prepopup;pop dyn_option_select 'Snap pick to@Segment Vertex操作,我的快捷键应该怎么设置
还有就是如何一个快捷键用来控制切换几个线宽可以怎么做呢